[家居] T5灯管能一分为二吗?

楼主(2022-06-24):
我想把一根7W的T5灯管一分为二,截断处重新接线。下图 上方是一个整的灯管。下图就是一分为二的,用两根线连接,还是7W的功率,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如果可行,这个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
如果是LED的,肯经没有问题。线路很简单,分析一下线路,只需要2根线就解决问题了。不会分析的话,就看一下断端,把每个断端都接起来就可以啦,差不多4根线。如果对线路一窍不通,那还是不要动了。

网友:
荧光灯管不能截断,真空的,里面还有水银

网友:
T系列好像不是有连接口  可以多个串连  当然就是两个17w了。

网友:
可以紫薯布丁

网友:
如何是led的,只要别把正负极弄错了就行。另外还需要两个堵头。

网友:
可以改线路很简单

网友:
这是打算做转角?

楼主:
类似转角

网友:
都没图,T5灯管是 LED还是。。?

网友:
如果是荧光灯就不要想改造了,因为外壳是玻璃的,没法一分为二。

如果是下图系列的,可以一分为二,选择适当的位置切断,中间根据需要长度的软线对应焊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完美解决

网友:
找对线就可以了,不过这样搞的人少,直接装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