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TADOR K23真无线耳机拆解

楼主(2022-06-24):
此次为大家分享的STADOR K23真无线蓝牙耳机

楼主:
拆解总结:

1、STADOR K23两边耳机都采用Airoha AB1532方案,单芯片高集成度设计可以带来低功耗,高性能等优点;
2、两边耳机采用相同容量电池,可以从一个方面有效避免两边耳机音量的偏差;
3、耳机充电盒用钰泰ETA9640是一个高集成度电源管理单元和采用了优质的18650电池,保证了性能和安全。给爱运动的你一个安全音乐之旅。

网友:
价格呢 换电池倒是容易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啥叫真无线耳机,还有假无线吗,大佬给解解惑

网友:
看着比一般的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啥叫真无线耳机,还有假无线吗,大佬给解解惑

因为以前的蓝牙耳机两边需要线连接、或者是耳机架连接。真无线是两耳独立,每个耳机有独立电路。

网友:
颜值还可以,音质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啥叫真无线耳机,还有假无线吗,大佬给解解惑

我记得看过科普视频 好像是真无线是左右耳机分别连接手机 稳定性好点 假无线是一只耳机连接手机接收声音 然后把另一声道声音传到另外一个耳机 容易两边声音不同步还是断链什么的

网友:
比较复杂,不错

网友:
谢谢6楼7楼的科普,之前也是一直不明白真无线耳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解总结:

1、STADOR K23两边耳机都采用Airoha AB1532方案,单芯片高集成度设计可以带来低功耗,高性能 ...

原厂在此,感谢楼主测评分享!
方案更正下:Airoha AB1562M,配合ENC降噪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啥叫真无线耳机,还有假无线吗,大佬给解解惑

真无线是TRUE WIRELESS STEREO翻译过来的
TWS是缩写
把之前的传统有线耳机左右声道的2条线都去掉,所以就是真无线了啊

网友:
单次满电续航,接近10个小时了,可以啦,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