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5810喷墨打印机打印重影

楼主(2022-06-24):
hp5810,草稿模式跟一般模式打印都正常,设置为精细模式打印测试页,测试页最上面的2行字重影,下面正常,打印一个横版的表格,表格中间一部分也是重影,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拍照看图才好判断,重影的间距是正好一个硒鼓滚动的距离还是相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图才好判断,重影的间距是正好一个硒鼓滚动的距离还是相差一点点。 ...

图片忘记拍了,晚上回家拍,这是喷墨打印机没有硒鼓的,关键是草稿跟一般模式打印是正常的,就最佳模式会重影

网友:
校准打印头试试?

网友:
我的是mp3680,前段时间也是竖的方向会重影,用程序自带的喷头对齐没效果,干脆换了墨盒,正常了

网友B:
精细打印才重影,是不是走纸同步出来问题?

网友:
光栅问题会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细打印才重影,是不是走纸同步出来问题?

我不是太会修,但是我感觉是这个问题,同一地方一般模式喷1次,精细模式可能喷2次,第2次喷的时候纸走了,问题是不是整版都重,一部分是重的,一部分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太会修,但是我感觉是这个问题,同一地方一般模式喷1次,精细模式可能喷2次,第2次喷的时候纸走了 ...

那是不是某个走纸齿轮有断齿?——瞎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
就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C:
走纸棍子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纸棍子是不是老化了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先校准下打印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