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来自一个强迫症的关于网卡的疑问 这个多脚插座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2-06-24):
拆了一张神州数码DCN-530TX老网卡,我很好奇上面这个插件座儿上面应该插什么元件,有大神能知道吗

网友:
BOOT ROM,电脑无盘启动时用于连接到内部网络服务器,早期学校机房和网吧里很常见。

网友:
还可以改还原卡

网友:
无盘或者批量预安装系统时会用到,早期网吧开业时就需要批量发送Ghost文件装系统就要有这个。

说简单了就是从网络启动需要这个芯片。

网友:
记得好像早期还可以烧个程序进去做电脑还原卡。

网友:
20年前,玩过网卡无盘引导,紫外线灯擦除芯片,编程器烧写芯片,想想都过去那么久了。

网友:
实际上,不止上面说的用途,刷一个固件,可以拿来当AMT64内存测试卡用,看见别人这么干过

楼主:
没想道当年的网卡这么多用途

网友:
存储器吧,升级网卡用

网友:
做无盘系统用的,实际上就是个存储器,早期无盘系统就需要插个

网友:
见网吧的当还原卡用。

网友:
插Boot片的,网络启动。很古老的无盘站。

网友A:
可以插无盘启动芯片,常见的是pxe启动芯片。

网友(2022-10-05):
记得还可以拿来刷主板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插无盘启动芯片,常见的是pxe启动芯片。

pxe无盘现在uefibios通常都包含了
通过rpl 启动的bootrom都很小,通常128K就足够了,早期的板子并不支持pxe,支持pxe的板子我记得是奔腾2了
然后硬盘加价格就便宜下来了,然后就有了还原卡,也就不需要无盘了

网友:
原来是这功能,以前没在意,电脑好像都自带网卡吧,插上之后电脑会不会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xe无盘现在uefibios通常都包含了
通过rpl 启动的bootrom都很小,通常128K就足够了,早期的板子并不支持pxe, ...

到了p4时代还有很多板载的网卡不支持pxe的,当然很多可以刷bios刷进去,当时独立网卡的那个插槽大部分插rpl启动芯片,到后来螃蟹8169独立网卡也是需要插芯片支持pxe的。当时市场上也就intel的独立网卡带pxe启动。至于还原卡,记得是07.08年左右机器狗穿透还原导致的很多网吧直接更换无盘。

网友:
可以更换IC的烧录卡

网友:
无盘启动,当年novell玩的最多,后来是win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