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罗技键盘也这么差了吗?键帽太脆了,怎么处理好?

楼主(2022-06-24):
     印象里,罗技的外设品质都挺好的,今天别人送来个罗技的键盘,G910,新的500多元,价格可不算便宜。但这键帽太差了吧?看起来键帽应该是原装的,现在的情况是,毛巾轻轻一擦键帽就可能掉下来,仔细看都是键帽上凸起的固定柱脆断(每个键帽四个固定柱)。更要命的是,断掉的部分卡在按键的槽里,很难取出来。
      现在想了个办法:用细钻头加手捻,在断掉的塑料柱上打孔(塑料柱厚度大概有2mm),然后用细螺丝旋入再拔出。办法应该行,就是一百多个按键,每个键有两个断裂处,300个点不知道半天能不能清理干净。
请教坛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罗技按理是还不错

网友:
原本想说加钱,看到是这个价位立刻不说了。不如双飞燕

网友:
罗技的键帽是酱油贵过鸡的。

网友:
你这个清理了键帽也不好配啊,这个轴应该是罗技自己的轴。个人感觉是材料有点问题,加上老化了。

网友:
就是瞎设计,以为自己搞了个新的设计理念,谁知道质量还不如以前那种扣的,我原来也是准备买这个,后来知道这个设计放弃了,网上好多人吐槽。

网友:
键盘没救了吧,键帽配不上吧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    良币也只能。。。

网友:
键盘老化了,不好修理

网友:
只能慢慢抠了。罗技的机械键盘其实并不好,小地方偷工减料很严重。我之前买的G710+,键帽在打字的时候很容易掉下来。仔细一看,所有的键帽后面的十字槽全部开裂了,有些还缺了一块,完全卡不紧。换了一整套PBT键帽才完美解决

罗技键盘的原装键帽都薄的要命。

楼主的罗技键盘用的是欧姆龙G轴的,很冷门的轴体,印象中除了罗技,就只有雷柏的一两款键盘用过,
键帽的确不好买,原装的都是按个卖,全部配齐比这个键盘还贵。非原装的做工很一般键帽最少都是80多一套,时间一长还会有断卡扣的问题。
不过可以买这种转接支架,材料比键帽的好很多,把欧姆龙轴的卡口转成主流的MX轴十字,再配好点的键帽就容易了

网友:
罗技的键盘,G910,新的500多元,还这么不结实!

网友:
换新的

坛里有便宜的

网友:
这状况就是让你别修了,想要它就拿钱

网友:
减成本的结果!

网友:
竟然不是标准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感觉这质量不如买国产的机械键盘了

网友:
欧姆龙轴,楼主这个是硬伤

网友:
材料有点问题,老化了

网友:
热熔胶点到键帽上,然后重物压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