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车载充电机怎么修

楼主(2022-06-24):
[客户发来充电器,本来以为是车载充电器,有点大,我寻思的有多大,有我大,满口答应,谁知道是车载充电机,的确大,
说是可以充电,但是跳,(充电速度慢),充一会就跳,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下层不好拆,应该需要用电烙铁拆,查到这个跟电脑电源似的需要满足条件继电器才能闭合充电,这是在难为我胖虎
ps后面拆下来啥也没有

网友A:
可以充电,但是跳,充一会就跳,这是保护电路动作了。这个充电器是有程序控制的,重点应当检查输出保护电路。

楼主:
我觉得两个方向,1高温导致的,2逻辑故障,但是怎么查有点头大,本来寻思拆下下层板绕过继电器供电,拆不下来啊,不过每个继电器旁有颗三极管,是不是可以给他供电强制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电,但是跳,充一会就跳,这是保护电路动作了。这个充电器是有程序控制的,重点应当检查输出保护电路 ...

大佬就是大佬,嗯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充电,但是跳,充一会就跳,这是保护电路动作了。这个充电器是有程序控制的,重点应当检查输出保护电路 ...

大佬这种电路一般是什么类型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种电路一般是什么类型的保护电路

四路输出,靠四个继电器保护,查一查继电器的推动部分电路及继电器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路输出,靠四个继电器保护,查一查继电器的推动部分电路及继电器本身。 ...

嗯嗯,对了对方还说充电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路输出,靠四个继电器保护,查一查继电器的推动部分电路及继电器本身。 ...

大佬这图里那个是继电器,我只找到输入两个输出一个,四路的继电器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路输出,靠四个继电器保护,查一查继电器的推动部分电路及继电器本身。 ...

这群光耦是不是是代替了继电器

网友(2023-02-20):
车载充电机要连接车上CAN,没协议是不能用的,而且每家新能源协议还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