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关于电容笔的问题,

楼主(2022-06-24):
一时兴起想做个划屏器,就买了两只便宜的电容笔,到手试没有问题,可以划动,
但是固定到木棒上划手机就没有用了呢,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给笔连一条接地线试试

网友:
电容笔的结构是导电橡胶加金属杆(空心的),固定到木棒上就成了绝缘体,导致电容笔失效。

网友:
要接地吧,或者接手机外壳?

楼主:
意思电容笔要接到手机上?回去试试呢,

网友:
电容笔接一根线到充电器负极就可以了,充电器插不插手机都行

网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科普一下

网友:
电容笔跟手要接触,用木棒就绝缘了

网友:
需要固定在铁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