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硬盘装机器里了,一个问题,水平放好还是垂直放好。

楼主(2022-06-24):
买了个新的2T的硬盘,
新硬盘装机器里了,一个问题,水平放好还是垂直放好。怎么放,寿命长?

大家各抒己见吧。

机器是单位的联想机,
有一个垂直放的架子,
就垂直了。想想也对,服务器都是垂直放的。
换下的500G用了7年了,就封存起来。

下一个问题,这个硬盘,封起来,可以保存多久还能读取数据?

网友:
机械的肯定是水平好啊,要考虑到重力。
固态无所谓,哪怕在里面弄个仓鼠笼,把固态装笼子上让仓鼠不断的跑都没事——开个玩笑,线材不容许

网友:
考虑到磁头也有重量,垂直放好

网友:
能水平放建议水平放置,还建议改装硬盘支架,加4个橡皮垫脚,减少共振噪音,不要直接安装在机箱硬盘支架上

网友:
从设计上看水平放置更利于盘片高速运转,因为磁头一旦通电就产生水平向上的浮力。至于寿命好像与放置方式关系不大。只与通电时间和通电启停关系大。

网友:
建议水平放置

非空间因素就水平放置吧!

网友:
没有定论的,随便放,服务器硬盘立着放

网友:
原来大部分的电脑硬盘都是平放的。

网友:
很多的专业磁盘阵列如EMC、华为等都是垂直安装的。

网友:
反正上机架的服务器硬盘都是竖着放的。

网友:
现在的硬盘是怎么固定方便怎么放。

网友:
感觉应该是水平放置比较好

网友:
有说水平放好,也有说垂直放好,要不折个中倾斜45度放

网友:
随便放,有位置传感器

网友:
个人经验,组装机硬盘位一般是平放着的,品牌机有很多是竖向的。。。

网友:
斜着放好

网友:
大部分的电脑硬盘都是平放的

楼主:
不管竖放还是平放,
斜着放肯定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