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救!燃气灶无缘无故熄火

楼主(2022-06-24):
十年不用的燃气灶,万和牌,前几个月拿来用,一点就着火,用了几个月,左边炉灶点火后无缘无故熄灭,要搞好几次重复点火才行,热锅状态下就没有熄灭现象,大伙分析是不是自熄火保护乱启动了,怎么维修。

网友:
一换二退三卖房

网友:
感觉是感应针坏了。

网友:
查火焰感应器(热电偶)和关联的电磁阀门

网友:
做一下清洁吧,热电偶.......点火嘴

网友:
点火针要清理一下。

网友:
这厨房可真大

网友:
上周也出现过相同的情况,清理下卫生就好了。试试。

网友:
热电耦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热电偶感应针往高调一点,可能烧的不够热,导致电磁阀关闭。

网友:
清理一下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热电偶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来炫厨房的吗?都没看到灶

网友:
检查一下对着热电偶的火焰喷口是不是堵了。

网友:
1.热电偶打磨下表面(用高号砂纸);2.调节内圈火焰(是否是火焰太大,让内焰加热热电偶导致温升不足,冷灶需要重复点火而热灶不需要)

网友:
换一个感应针电磁阀

网友:
热锅没有的话,多数是电偶老化了,发电量不足,熄火电磁阀初期开启不稳。

一般是在小火圈的旁边的那个探针,换掉它。

网友:
清理感应针,再不行换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