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8寸大台钳奥贝球铁的好还是铸钢的好

楼主(2022-06-24):
8寸大台钳奥贝球铁的好还是铸钢的好,下图一是大象的奥贝球铁,图二十linkus的铸钢。

网友A:
这种粗用台钳肯定铸钢的好,但是,基本难见真货,就算有也死贵,所以干脆直接就铸铁的,以重量为准,50斤以上的,再差都差不到那去。

网友B:
铸钢的好  少  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粗用台钳肯定铸钢的好,但是,基本难见真货,就算有也死贵,所以干脆直接就铸铁的,以重量为准,50斤以 ...

奥贝球铁比铸钢还贵,大象标夹力90kn,linkus铸钢标30kn.

网友C:
看了下参数,感觉有问题,铸铁的25.9公斤,夹紧力90KN,铸钢的37公斤,夹紧力30KN,轻的反而比重的夹紧力大3倍,不知哪个真哪个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参数,感觉有问题,铸铁的25.9公斤,夹紧力90KN,铸钢的37公斤,夹紧力30KN,轻的反而比重的夹紧力大 ...

铸钢密度大结构强度高,可以爆力操作,铸铁密度低,泡,不能爆力,会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铸钢密度大结构强度高,可以爆力操作,铸铁密度低,泡,不能爆力,会裂 ...

你说反了,上边参数是铸铁的夹紧力大啊,也许奥贝球铁真的像商家说的比钢还强啊。

网友C:
我还是推崇我买的那个快速台钳,真的好用,可惜最大只到5吋,没有8吋的。

网友E:
肯定铸钢的好

网友C:
虽然快速台钳是铸铁的,但钳口是钢的,很硬,干活用夹紧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搞破坏性试验,坏不了的。

网友C:
在工厂干了几十年,见到的台钳都是铸铁的,没见哪个裂掉了的。工厂生产的大多数机械零件,材质要么是铸铁的,要么是钢的或者是锻钢的,铸钢的材质极少见,主要是钢的铸造性能很差,很难保证铸件质量。不过现在有的台钳生产厂家看中了一些人对铸钢的迷信心理,就标榜自己的台钳是铸钢的,诱惑人们去买,鬼知道他的台钳是什么料的,反正谁家都没有金相显微镜和色谱仪之类的仪器,买回去也判断不出什么料,钱就赚到手了。所以,楼上那个所谓的铸钢台钳,夹紧力只有奥贝球铁台钳的三分之一,我怀疑所谓铸钢就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厂干了几十年,见到的台钳都是铸铁的,没见哪个裂掉了的。工厂生产的大多数机械零件,材质要么是铸铁的 ...

你那个快速台钳还有贵50元,350元球墨铸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反了,上边参数是铸铁的夹紧力大啊,也许奥贝球铁真的像商家说的比钢还强啊。 ...

也有可能大象虚标啊。linkus应该也是代工商。

网友F:
就是铸铁的都没见过裂了的,多半是螺纹的地方拉断了,铸铁的用也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参数,感觉有问题,铸铁的25.9公斤,夹紧力90KN,铸钢的37公斤,夹紧力30KN,轻的反而比重的夹紧力大 ...

受螺杆结构限制,大象同款槽钢加球墨铸铁的,也只有这么大夹紧力。

网友:
大象同款槽钢加球墨铸铁的,也只有这么大夹紧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螺杆结构限制,大象同款槽钢加球墨铸铁的,也只有这么大夹紧力。

原因应该是槽钢部分比较细,比较薄,夹紧力太大,槽钢部分会弯曲,所以限制了夹紧力的提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铸铁的都没见过裂了的,多半是螺纹的地方拉断了,铸铁的用也行了

我的台钳也铸铁的,铸铁的一般是不会裂,但是现在新的台钳铸铁薄,加上敲击是有可能断的,其实台钳不是铁墩,当铁墩的话硬度也不够啊,

网友H:
还有锻钢焊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在工厂干了几十年,见到的台钳都是铸铁的,没见哪个裂掉了的。工厂生产的大多数机械零件,材质要么是铸铁的 ...

拿电钻钻下去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