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开源nand编程器nando programmer有人玩过吗?

楼主(2022-06-24):
用stm32的,可以读写路由器上放固件的nand,同样是29 NAND,U盘上的nand flash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读写
我没有用过nand编程器,有没有玩过的来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就好高级的样子, 这个座子不便宜啊!

网友B:
看上去好简单!能读写NAND的编程器,大几百呢!这货能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简单!能读写NAND的编程器,大几百呢!这货能读写?

大几百那个原理上也差不多,主要是软件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几百那个原理上也差不多,主要是软件值钱

开源地址在哪,看看去

网友:
看看源码改一下呗,看着应该可以。其实这种的不难,倒是对读取手机nand感兴趣一点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有没有人开套件放X宝啊?

网友C:
看那个资料,支持的存储器只有1G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资料,支持的存储器只有1G以下的。

都是parallel nan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就好高级的样子, 这个座子不便宜啊!

嗯,价值15块钱呢

网友:
不用看就知道是调用的STM32的FSMC
支持的闪存很有限,基本上都是那些小容量的SLC

网友:
好像这一套搞下来也得100多块钱!还不确定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价值15块钱呢

拆机的更便宜!

网友E:
基本上只能读写一些小容量的。一些大容量的根本不支持,例如超过4GB,8GB就有心无力了。这些东西需要不停的更新固件才能支持更多的Flash,但是基本也都是有限的

U盘上的NandFlash数据,就算你能读取也没有用,完全没任何意义。因为数据不是明文存在的

为什么数据恢复的软件要卖钱,硬件基本就是送的,就是因为不同厂家有不同的存储方案和加密算法

以前的产品还能恢复大部分,将来的会越来越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只能读写一些小容量的。一些大容量的根本不支持,例如超过4GB,8GB就有心无力了。这些东西需要不停的 ...

现在路由器都是29型nand flash,靠ch341已经玩不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路由器都是29型nand flash,靠ch341已经玩不动了

选择809H,次选809F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809H,次选809F

809F能写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