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佬们,我想做手机维修需要什么工具?比如拆小元件

楼主(2022-06-24):
比如拆小元件
如:听筒,尾插啥的模块元件基本都是粘在中框上面的
还有各种工具都需要啥
谢谢大佬们

已有工具如下
858D热风枪
T12焊台
南旗组合螺丝刀
刻刀

网友:
你需要一双灵巧的手

网友:
一台显微镜放大

网友:
热成像要搞一台

网友:
体视显微镜

网友:
想做手机维修~但是用什么工具都不知道!不应该先学修手机吗?

网友:
要有一颗会骗人的心  换个电阻说换了块主板 OK

网友:
你需要到手机维修店去做学徒。

网友:
手机的很多零件比芝麻还小,一台体视显微镜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去修手机看见店里就有。

网友:
还是先学习怎么修吧,会修就知道需要什么工具了。
至少万用表,可调电源总需要吧?

网友A:
推荐小动P1电动螺丝批,修手机利器。

网友:
关键是要有钱买工具,这个工具不行就买下一个这样不停的买,直到你买的工具用起顺手了。就知道需要些什么工具了。

网友:
烙铁。。。还有三十年手速的巧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小动P1电动螺丝批,修手机利器。

确实不错,维修手机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