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鱼跃制氧机7F-3B用了3年光出气不出氧,拆机换新制氧分子筛

楼主(2022-06-24):
鱼跃制氧机yuwell 7F-3B用了3年光出气不出氧,拆机换新分子筛。
正面

拆开顶部盖板

顶部盖板拆下

拆开前面板

拆开前面板的样子

拆开四周的外壳,外壳三垫了很厚的消音海绵

消音海绵厚度~大概1厘米的样子,没有具体量。

制氧机主板

这两个铝合金棒棒里面装的就是~制氧材料(分子筛)

拆开顶盖

里面的样子

把里面的旧的倒出来,倒出来后会微微发热。倒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米白色颗粒物。一个铝合金罐子里装了1Kg制氧分子筛,两个就是2Kg

买的新的制氧分子筛,灌进去后铝合金外壳发热严重,这是因为制氧分子筛和空气接触吸收了空气的水分,释放热量。

装好试机一切正常,希望又能用2~3年,偏偏这时候手机没电关机了,所以没有装好的试机照片。

网友A:
三年就换主要器件,卖好几千是卖的什么?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选干燥天气更换,好像吸湿是失效的主要原因。

网友C:
鱼跃,嗯,这个品牌的医疗器械价格亲民,不知道这个机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年就换主要器件,卖好几千是卖的什么?

这个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选干燥天气更换,好像吸湿是失效的主要原因。

干燥天气确实会好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开机之后空气就是会被压缩机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跃,嗯,这个品牌的医疗器械价格亲民,不知道这个机器怎么样

机器的话。。。。不能说特别好,只能说不是很差

网友D:
制氧分子筛1.5万个小时

网友E:
看起来换分子筛的过程不复杂,鱼跃这个牌子的医疗产品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氧分子筛1.5万个小时

这只是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换分子筛的过程不复杂,鱼跃这个牌子的医疗产品挺多。

确实不复杂,但是还能更简单,就像那个共享电动自行车换电,直接拔出来,新的插进去

网友F:
一般启用后最多用1年左右就没氧浓度了,如果是在潮湿的地方时间可能更短,很多人看到能出气以为一直有氧其实吸的就是空气,所以我建议这种机子应该配个氧浓度监测更为有效,其实也可以自己DIY个边上放根香烟或蚊香即可,每次想监测的时候点燃烟头或蚊香,放近出气口,若看到火花明显变化代表有氧浓度,若无任何变化即可判断已经失效,当然这种是不严谨的办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启用后最多用1年左右就没氧浓度了,如果是在潮湿的地方时间可能更短,很多人看到能出气以为一直有氧其 ...

确实需要一个氧浓度检测~

网友G:
孤陋寡闻了,这所谓的制氧机没有电解水,没有半透膜除氮气,这氧还不是空气里的氧,氧浓度该是21%还是21%
沸石估计只起到吸水的作用,最多吸附点杂质
智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孤陋寡闻了,这所谓的制氧机没有电解水,没有半透膜除氮气,这氧还不是空气里的氧,氧浓度该是21%还是21%
...

看不懂这机器原理是什么

网友H:
都是物理过程,应该是变压吸附分离氧气和氮气。工业上一直在用。没有氧气检测仪,咋知道正常?最好前面加干燥管,分子筛应该可以重新活化得吧!

网友I:
到底啥原理?感觉有点像充氮气的差不多,这个是去除氮气,而充氮气的是去除氧气

网友:
原装的是进口制氧分子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物理过程,应该是变压吸附分离氧气和氮气。工业上一直在用。没有氧气检测仪,咋知道正常?最好前面加干 ...

出来的氧气接到矿泉水瓶里,一个火柴棍灭了复燃。就知道了。至于重新活化,我没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底啥原理?感觉有点像充氮气的差不多,这个是去除氮气,而充氮气的是去除氧气 ...

没错,就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