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球首拆DM9205A万用表

楼主(2022-06-24):
拼DD买的,不知名,券后13元买的。功能全,居然还很准,好奇拆开了,才知道还能赚钱啊。这个机会不可能有维修的可能,一次性用具而已。

专家出来研究研究这个主板好不好。

网友:
还很准?怎么准了?

网友:
13块钱,这成本控制十分了得!

网友:
就冲这么大的壳子,就值13大毛了

网友:
成熟的方案,这是真的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基本都很准的,除非垃圾

网友A:
这价格的不是满大街都是么?

网友:
ma有保险吗

网友B:
没保险,炮灰表一个,能省的都省了,自己加个开关好点,要不关机得频繁转动太麻烦,转多了转盘也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电路够精简的

网友:
偷工减料缩水版,20A档位的康铜丝换成了贴片小电阻,根本测不了大电流,此外三极管插座直接用PCB板过孔代替,能否插得稳全看运气了。说实话买这种垃圾表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原以为我的19块钱包邮的9205已经够简单的了,居然还有更简洁的,你这连微调电位器都省了,还缺了两个芯片

网友:
成本控制的功夫了得!

网友:
没有比这个更省的9205了。

网友:
我是冲着标题中”全球首拆“进来的....

网友:
价格还好, 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的不是满大街都是么?

我似乎买贵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保险,炮灰表一个,能省的都省了,自己加个开关好点,要不关机得频繁转动太麻烦,转多了转盘也容易接触不 ...

你可能不信,这能自动软关机。2mf电容

网友:
就冲那个又黑又圆又亮的牛屎,必须给个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