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咨询一下,这种风扇可以改这种调速开关吗?

楼主(2022-06-24):
如题,有时候感觉风扇的风力太强了,想调低一些。请问可以换上这种调速器吗?

网友:
那是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进行调压的,如在这个风扇上,当调低转速时,风扇“翁翁”的很响。接受不了。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应该是脉宽调节的,最坏的结局莫过于损失一个塑料玩具。

网友:
交流的? 那种,如吊扇的调速器,内部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A:
同步电机不能调速啊,除非你用变频器改变交流电频率。你这个5叶的不好搞,我买的艾美特小吊扇是6叶的,也觉得有时候风力太大,我摘掉3片叶用。6叶的最好,可以2 3 4 6都平衡

网友:
串联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我并过电容试过,电容小了,风扇不转,电容大一点就满转,找不到一个明显调节点。

网友B:
最好的应该用正弦调压器

网友: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调压,串电容....

网友:
这种调压器用于这种风扇调速效果不可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机不能调速啊,除非你用变频器改变交流电频率。你这个5叶的不好搞,我买的艾美特小吊扇是6叶的,也觉 ...

我也是这样用的,特好用。

网友C:
看了上面的总结,改扇叶是最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上面的总结,改扇叶是最靠谱的

五叶的没法改啊,要不加网罩遮挡一部分风应该可行。

网友:
可以调速,只是在速度低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声音,还可以串电容,但是串电容调速的话你要有多个容量合适的电容然后还要有一个波段开关,还需要你有一定动手能力做个外壳,成本会超过这种调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应该用正弦调压器

就是调频率啦

网友D:
谁说5叶的没法改?你就不会把叶片剪短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5叶的没法改?你就不会把叶片剪短点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不可以,搜“单项永磁同步电机”,转速是固定的,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功率一般7-8w也是固定的。可控硅噪音会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5叶的没法改?你就不会把叶片剪短点啊

动平衡呢?最后抖得一B

网友:
重新买6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