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pcb,如何做双面板

楼主(2022-06-24):
用激光打印机转印法。有没有人尝试过?

网友A:
都2220年了,PCB都0元顺丰包邮了。还用得着自己做。

网友:
可以做,但是金属化孔不好做,通常得焊接过孔线去替代,另一个难题是两面的对准。其他还好办,会做单面板就会做双面板------只要注意上文提及的两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2220年了,PCB都0元顺丰包邮了。还用得着自己做。

0元顺丰包邮,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0元顺丰包邮,哪里有???

好像嘉立创有活动

网友:
热转印很好做,重点是要定好位。通过过孔或者边框定位都可以,过孔用直插件的引脚就顺便代替了。以前做过。

网友:
找薄的玻纤板,然后背靠背

网友C:
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简单一点的可以自己做,想想三十多年前,自己用手工刀雕刻电路板,满满的回忆呀
另外可以考虑用万能板焊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怎么样了?

还在用ad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2220年了,PCB都0元顺丰包邮了。还用得着自己做。

技多不压身啊,万一jlc不让薅了呢

网友:
个人建议用喷墨打印机菲林曝光蓝油法,精度高,热转印工具和操作不好很容易断线,当然如果你的线比较粗热转印也容易修补,但细线就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