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安规电容处炸了的电磁炉,请教下为啥会炸怎样检修?

楼主(2022-06-24):
拆个美的的电磁炉锅,拆开看的保险管炸了,安规电容处也炸了简单测了下igbt和整流桥好像都没短路
请教下为啥会炸怎样检修?

网友:
安规电容长期工作在高电压下,若质量不佳,炸了也不奇怪,其他常见问题还有容量减小等。

网友:
进水炸的吧?

楼主:
图里的水是我刚才拆开冲洗的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引起发热爆炸

网友:
这种锅不好修

网友:
以前自己家的电磁炉坏了画电路研究过原理,现在忘记的一干二净了。

网友:
现在一般的东西巳经不修了

网友:
直接换吧这种锅不好修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折腾有理

网友:
有时间就好好研究研究,争取修好

网友:
确定整流桥和IGBT管没有问题吗?一般情况下,都会炸管的,看电路板表面痕迹,炸管的可能性很大有啊

更换完损坏的元件后,先接入假负载一个灯泡,再逐步测量。以前学过,忘记了,
只是知道,一定要确定整流桥和IGBT管没问题,才能接220v,要不然,更换保险管后直接接220v电源,会发生连锁反应,损坏的元件会越来越多

网友:
一般情况下,炸保险管,电路板烧痕很大,就要重点查整流桥、IGBT管、高压电容,或者直接更换这几个元件。

十几年前,电磁炉流行时,有很多维修方面的知识和论坛,现在用了天然气,基本上不用电磁炉了,就忘记了

网友:
我的电热壶就是安规电容潮湿短路烧保险,换了安规和保险后正常

网友:
几天前我家里美的就是铝线圈断了,测量几大件没问题,后来压了个铜鼻子焊接到主板上,测试烧开始几秒正常,过后就崩一声烧了,没动其他主板零件,就是焊接好了铝线圈就烧了,看到都无语了,可能是高频啥的,对这些不懂,只有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