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希崖无线开关面板

楼主(2022-06-24):
以前薅的无线开关,用于改造原来是一对一,想改成二对一的控制。如果是传统改造,需要改线,还要新装一个开关。那么一拖一的无线开关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接收端除了本身按钮可以控制外,还能接收发射端的信号,不管按哪个,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这是原包装,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捆绑售卖,当然配对后,也可以一个接收对应几个发射。但这一对一的售卖是最基础款,价格也最便宜,多对一的价格比一对一的贵不少(有点像原来无线门铃的套路)。

这是接收端,可以装进86暗装盒子,直接替代翘板按钮。

按钮后面,是的硬海绵,用来模拟按起来很柔软,实际上按钮是那种四脚微动,比较硬。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还是有几个肉的。能看到一卷天线。下面接线柱,一个是火线进,一个是火线出。没有零线,难道是靠出线通过用电器接零后与火线的微弱电压来驱动?

这个有点看不懂,没看到板子上有安规啊,这配一个安规是啥意思?

接着看接收端,这个比较薄,可以粘在信号范围的任意地方,拿着当遥控器也可以。

这个相对简单,是3v的2032锂电池供电

按下时,右下角LED微亮,一秒多自动熄灭。
以前几块钱薅的,现在最便宜的也要十几块吧。
某些场合用于改造双控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A:
这是单火开关不用接零线,就靠那点微弱电压驱动,缺点是led灯会有鬼火现象,安规电容并联到led灯进线附近,可以避免鬼火。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火开关不用接零线,就靠那点微弱电压驱动,缺点是led灯会有鬼火现象,安规电容并联到led灯进线附近, ...

安规是给LED灯关闭时候放电的?

网友:
这个无线遥控插座开关我也撸了,用了三年没有发生故障,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B:
安规是给按了电灯关灯还有微弱灯光的情况并联到灯使用的。

网友C:
开关板本身就是遥控器,随便放哪个房间都行

网友D:
我是放在床头的

网友E:
装修时不知道有这东西,结果装修完了看见坛里推荐,幸亏只改了一个灯,马上买了几对,省了一千多改线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规是给按了电灯关灯还有微弱灯光的情况并联到灯使用的。

这个功能确实藏的深

网友:
这种使用3v的2032锂电池供电的无线开关还不错,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板本身就是遥控器,随便放哪个房间都行

放远了没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放在床头的

放被窝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修时不知道有这东西,结果装修完了看见坛里推荐,幸亏只改了一个灯,马上买了几对,省了一千多改线费用。 ...

新买灯就可以用带遥控器的灯

网友F:
撸了好几套,结果还没地方用,准备回老家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同款就是废电池3个月就得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被窝都行

放被窝怕要用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撸了好几套,结果还没地方用,准备回老家看看能不能用上

怎么会,现在一般卧室灯都是墙壁开关,有了它就相当于有了床头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火开关不用接零线,就靠那点微弱电压驱动,缺点是led灯会有鬼火现象,安规电容并联到led灯进线附近, ...

不错的科普,有点像一些可换电池手电筒,尾部调光驱动和电子开关,利用分压能驱动低压单片机。

网友:
撸了好一套。现在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