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探迹小手电

楼主(2022-06-24):
同事的小手电充电的时候听见啪得一声就充不了电了,拆开看看里面的八脚芯片鼓了个小包,上面没有型号,带5伏升压输出,网上没找到芯片信息,根据电路板画了个草图,有知道的朋友给个型号谢谢了

网友:
我有好几个,两块钱买的,带充电宝输出的,我感觉就是最普通充电宝里那个升压芯片。

网友:
你可能需要这玩意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3009-1-1.html

微笑鲨的也是无字sop8

网友:
关键是找不到一样的集成片,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
电池容量应该不错

网友:
没有什么用,充手机看能不能充30%

网友:
直接换板吧,目测拿单颗18650的香水移动电源的板子,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马家有很多很多很多!

网友:
不要放电功能了,直接一块TP4056的小板怼进去就行了。
或者类似的东西量大的话,进线直接焊个DC座上去,然后专门做一条外置TP4056的DC线给这些单节18650的设备充电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估计4056之类的吧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这种充电手电直接垃圾桶了

网友:
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这货与论坛手电不能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