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坛友,这个12V400W电源改75v简单吗?

楼主(2022-06-24):
我倒是有个简单的想法,微调电位器串联的电阻改大,就能提高电压,同时我把输出电容的耐压也改大,是不是只用动这两个地方就可以实现调高电压了?
我想改到75v,直接给20串铁锂充电。
如果提高到75v跨度太大不能实现,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改到26v?,后面再加一个升压板做到75v

网友A:
不是那么容易的,用431微调还行,调的跨度大,需要改的地方太多

网友B:
一根记号笔的事,把12改成7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么容易的,用431微调还行,调的跨度大,需要改的地方太多

有人改过24v,但是只是做了个示范,量了下电压就结束了,没有带负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记号笔的事,把12改成75就行了

衡水哥还是这么幽默。衡水哥帮助指点下迷津啊

网友C:
可以参考明纬的350-27。
不建议改,改不到75v。
加升压板还不如买个现成充电器划算。
这个看起来达不到400w,看扼流圈还没明纬的350w大。

网友D:
12V开关电源改75V,电压相差太大,需重绕开关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明纬的350-27。
不建议改,改不到75v。
加升压板还不如买个现成充电器划算。

升压板还是划算的,优信电子家的400瓦15块包邮,只是它输入端有个15a保险,如果输入电压低,总功率就达不到400瓦了,所以想提高电压,提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开关电源改75V,电压相差太大,需重绕开关变压器。

改到24v的话,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可以吗

网友:
拆变压器重绕次级,然后改7500电压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改不了别想了,

网友:
研究SDC7500的资料

网友E:
曾经有个想法就是外附一个磁芯变压器初级并在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应该有个最小匝数要求但不会算,它的次级那就随心所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经有个想法就是外附一个磁芯变压器初级并在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应该有个最小匝数要求但不会算,它的次级 ...

开关变压器的功率是一定的,你这样改有可能并上去的变压器有电压,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
要改变压器,已经超出了可以调节的最大范围好几倍了,这种变压器一般都是多股并绕的,拆下来可以看多少股,如果是5芯并绕的话只需要测量一下是否短路,不短路就可以首尾连接后直接升压了。

网友:
次级绕组由并联改串联,改电压保护电路,改输出整流二极管、电容耐压,改调压电路

网友:
12到75,跨度太大了,要改的东西多,麻烦。

网友:
12v 改75v ,从431上不好改,得结合改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都得改动,大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到24v的话,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可以吗

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超过设计裕量(最好20%以内,最多不要超过30%),就必须重新绕开关变压器。否则,即使输出电压达到了,实际使用效果及电源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衡水哥还是这么幽默。衡水哥帮助指点下迷津啊

差太多,只怕怎么震也震不了那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