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这个像变压器的是什么

楼主(2022-06-24):
拆了一个电源,发现这个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类似电脑电源里面的pfc线圈模块,就是提高功率因素的东西,通常都是水泥疙瘩或者空壳,你这个不错,还有铁板

网友:
通过这个可以得知你拆的是个山货电源
正常的 应该是缠满线圈的 相当于一个大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电脑电源里面的pfc线圈模块,就是提高功率因素的东西,通常都是水泥疙瘩或者空壳,你这个不错, ...

我拆这个还算好的?都是铁板还挺重
但是这一根线真的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这个还算好的?都是铁板还挺重
但是这一根线真的有用吗

这一根线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电路板已经是连通的所以这条线有没有都一个样

网友B:
电脑电源的PFC,不过你这个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的PFC,不过你这个是假的。

应该问有几个是真的。大多数拆出来的都是跳线。

网友:
假电脑电源的PFC,还有几块铁,比水泥强

网友:
良心了,居然用钢板,

网友:
这个是赠品1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节电器,装上能省一半电

网友:
山寨电源的标配,

网友:
假的变压器,都没有线圈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还想让你到付寄给我呢,但是第二张就笑了
这个是传说中的被动PFC电感,品牌电源里面应该是有绕组线圈的,据说能降低功耗,而且既然是电感,还能在某些场景下稳定电流,我手里有两个航嘉的低功率电源,就是这个PFC电感被拆走放到工控设备上了,一直想再买俩配上,但是万能淘宝居然都没得卖。
你这个百分百是山寨电源上的,一根导线过去,不过比较厚道的是还给加了配重铁片,这几个铁片能做别的用处,导线插头也可以留着当备件。。

网友:
主要是冒充FPC,其次是增加重量让你觉得用料扎实

一句话:假冒伪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这个还算好的?都是铁板还挺重
但是这一根线真的有用吗

这根线有用啊,没这根线就不通电了

网友:
本来是假冒FPC,实际是配重。

网友:
5毛球的铁卖50元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