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一个老德伟电池靴(DeWALT 18vXRP)用上大有电池(DEVON 20V)

楼主(2022-06-25):
老钻一直没有想到好的方法解决电池问题,之前用一个19V7A开关电原供电用过一段时间,现在手上有大有的几个电池,买来大有的电池靴直接上大有电池

原机没拍到图,网上找个电池靴相同的
按大有电池靴的大小,把超出部份切下来

大有电池靴,加焊双线,

用角磨机在卫生间一顿磨切成形,过程塑料尘飞舞

大有的电池靴要加工一下,用大钻头钻沉孔

磨得粗糙得一批的

直接板墙钉上紧,如果以后滑了就上M4带螺母

没想到重心刚刚好,能站得住

合上电池,能站得稳,好像样子还可以

618剁手入的2903和5401两5.2电加快充
灯是固定在尼龙板上,电池靴固定到尼龙板,很简单,点亮电流0.42A,一块电池能用8小时左右

这样用有一点不好,大有电池是不带过方保护的,要随时关注电池电量灯,电池灯闪烁报警就不能再用,不然代价很高,特别是不能外借

网友A:
整的不错!

俺也有个电钻需要改造,“电池靴”链接能否给一个?我网上找不到,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谢谢。

网友:
整的不错!
整的不错!

网友:
整的不错!不要外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的不错!

俺也有个电钻需要改造,“电池靴”链接能否给一个?我网上找不到,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谢 ...

小黄鱼上找的

网友:
赞一个,这些老工具虽然直接换电池也可以用但换成可利用现成电池组的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的不错!

俺也有个电钻需要改造,“电池靴”链接能否给一个?我网上找不到,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谢 ...

找XX电池脚,电池靴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XX电池脚,电池靴啥玩意……

感谢回复!

淘宝搜“电池靴”,出来几乎全部是鞋子。。。。。

网友:
大有电池不带过放保护,要小心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插脚改装

网友C:
电池提升一些电压,动力会不会更强,对寿命有影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提升一些电压,动力会不会更强,对寿命有影响不

同样是18V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的不错!

俺也有个电钻需要改造,“电池靴”链接能否给一个?我网上找不到,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谢 ...

你搜一下“锂电池转换器”呢

网友:
废物就得这样利用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好,赞!

网友:
大容量  效果挺好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A:
整的不错!

俺也有个电钻需要改造,“电池靴”链接能否给一个?我网上找不到,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谢 ...

海鲜市场搜电池挂架,看你用什么电池了。我用大艺款和牧田款电池。

网友:
我手里有的得伟的电池,威克士大脚板,小脚板,牧田款的电池,,,机器有威克士,博世,所以买了一堆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