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余姚电控电器三厂(新保安YLB-16)16A漏电保护插头拆解

楼主(2022-06-25):
给热水器装上,几年前买的

拆开

漏电保护开关芯片

这么个结构

三极管

网友A:
这种漏保可能靠吗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了这个,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热水器的插头总是连点跳,没顾上弄呢。

网友:
第一次建这个东西里面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好多电热水器使用这种插头,安全一点

网友:
余姚、慈溪都是电器生产基地啊!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网友:
不错 至少还有 漏保专用IC , 不像有些漏保 里面就几个分立元件+一个可控硅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线接好了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漏保可能靠吗

可以的,用灯和线试过

网友:
那个三条腿的可控硅,并不是三极管

网友:
这插头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