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充电宝拆下的松下电池能给电动工具用吗?

楼主(2022-06-25):
有个20000mah的小米充电宝,因为是那种老式的,没有快充,就给拆了,拆出六颗松下18650,按照20000/6,大概3300毫安的容量。买了个容量测试仪,放电到3.3v,容量2500mah多一点,没敢再低电压了,怕放坏了。我看工具都是用的动力电池,不知道这种电池能不能用?另外问下怎么区分是不是动力电池呢?新人初来乍到,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明显是容量型电池   不是动力型电池   别用于电工工具

网友B:
  不行 ,三星动力电池  也不贵  几块钱 ……

网友:
两种电池,动力型可以通用,

网友:
能不能用一试便知。不是动力型的估计够呛。

网友C:
不能用在电动工具上,充满电再试下放到3.0看看有多大容量

网友D:
才知道充电宝里放的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知道充电宝里放的是电池。

有的不是18650,那种聚合物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在电动工具上,充满电再试下放到3.0看看有多大容量

好的,测试一次太久时间了。刚测完一颗三星2600毫安的拆下来的电池,放电到3v,是20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三星动力电池  也不贵  几块钱 ……

不便宜,看了一下全新的3500毫安,13a大电流要30块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容量型电池   不是动力型电池   别用于电工工具

好的,谢谢

网友E:
不知道用在什么电动工具上?如果角磨机电扳手之类耗电大工作时长的不建议使用。普通12v电钻偶尔用下时间不太长问题不大,总比廉价电钻带的电池要好。我有个洋二就接了三节国产新电池另购保护板家用没什么问题。使用时注意电池温度太高了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用在什么电动工具上?如果角磨机电扳手之类耗电大工作时长的不建议使用。普通12v电钻偶尔用下时间不 ...

就是12v的电钻和万用宝之类的

网友F:
3并以上的容量型电池,输出5A以内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在电动工具上,充满电再试下放到3.0看看有多大容量

今天测试一下,放电到3v容量 2846mah。 我看卖松下电池的卖家,他们做的保护板截止电压都在2.5v左右。当然那是动力电池。可能比容量型的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3并以上的容量型电池,输出5A以内也问题不大

就不知道12v电钻电流有多大?我看这个电池介绍放电5a,动力版的松下是10a,三星动力的能达到13a。

网友(2022-10-21):
这个用不了电动工具上,只能小电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