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干好少机油不罢休

楼主(2022-06-25):
烦人的少机油,去年入的二手,一个多月发现机油会少。其间自己换过活塞活塞环,气门油封,套缸,气门导管,没治愈。几天前发现进气门有油(压起动杆,从火花塞孔看到进气门圆盘处有机油),再购进气门杆换上。自己拆装数次导致缸头两固定螺栓无法再使用,不得已原M6丝攻M8,做两M8台阶螺栓。这次更换气门杆,两超长M6螺栓断,揪上四轮4元买两M8螺栓攻丝更换,真不想折腾它了,无奈烦人的会少机油要作对。说多都是累,业余折腾,走了好些冤枉路,看下这次见效没,还得观察,上图片了。

网友A:
应该只换气门油封就行了哇

网友B:
  不专业  正常一次就搞定   ……

网友C:
朋友厉害啊!这都能搞,我只会简单的维护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换气门油封就行了哇

油封换过新的也不行,不知怎么回事,换气门杆试下,忍不了到了一个多月就要添加机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专业  正常一次就搞定   ……

是啊,曾换过新气门油封也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厉害啊!这都能搞,我只会简单的维护保养...

纯属折腾,真不愿折腾,两长螺杆断,头大,最终还是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纯属折腾,真不愿折腾,两长螺杆断,头大,最终还是解决了。

我也非常喜欢摩托车,人到中年,前年才买了人生第一台摩托车,新的!

网友D:
看起来像新车,难道是翻新的?
没买汽车前也是本田,开了6年就没有漏油的,保养都很少做,一般都是一年一做,但是一年要开2万多公里一直很好,保养用的油还不是新机油,是人家汽车里换下来的极护全合成,只有一次停车开关进水后接触不良怎么都启动不了,自己搞不定了才拖到修理店,最后直接把停车开关短路弃用了,再后来买了汽车摩托车就给了老丈人开,又5年后破车换了台电动车打磨掉钢印后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从买来到报废拆装过数次缸头盖调气门间隙(哒哒声很大,一度以为是气门间隙太大),都没有拧断过螺丝,你拆了2次就全干断了?是螺丝质量差还是你有洪荒之力?

网友E:
不拆不修不折腾不坏系列

网友F:
工程量很浩大,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非常喜欢摩托车,人到中年,前年才买了人生第一台摩托车,新的! ...

是的,估计年龄相仿,2008年在本地五羊本田125F车新车(顶杆机),骑有13个年头也不见烧(少)机油,行程8万9千多公里。去年不想买新车入二手,现在新车都是电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新车,难道是翻新的?
没买汽车前也是本田,开了6年就没有漏油的,保养都很少做,一般都是一年一做 ...

去年买的二手,成色较新价不贵,反复折装过6、7次了,两细M6螺栓断电动扳手干的好事,只想着省力没想过扭距。

网友G:
楼主真是爱车一族,车子保养的这么干净,

网友:
小时候骑过几次摩托,之后再也没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不修不折腾不坏系列

一个多月就会少且添加机油,无奈之举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折腾这个可是体力活,螺丝都断了,这折腾的生猛啊 这是准备在手里开下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量很浩大,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但愿到此为此吧,一蹬就是几个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是爱车一族,车子保养的这么干净,

也不是,偶尔洗下,二手的成色较新才入手,没想到会中少机油的招。

网友:
二手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