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小米AIR2 SE耳机仓加个无线充电功能

楼主(2022-06-25):
因为手机一直用的是无线充电,给耳机充电的时候还要拔下充电线插到耳机仓上,觉得有点麻烦,随即想到了给耳机仓增加无线充电功能。
这是本次的主角小米aie2 se蓝牙耳机

本来打算淘宝上买个接受线圈和接收模块的,但是看到价格放弃了

直到某天逛闲鱼的时候发现了鹌鹑家的带无线充电的耳机仓,随即下单,9.9包邮15个。

拆下主板和线圈,这个主板的右边部分为无线接收模块,可以只保留这一部分和线圈。

这是小米耳机的主板,运气不错,上面有测试点,直接焊接到测试点上即可。无线接受模块上倒找输出的地方,刮开阻焊油,焊上。

测试一下

灯亮了,证明改造成功,没有翻车。
经过测试,已经成功从百分之70充到了百分之80。

顺便问一下,因为空间问题,我是直接把无线线圈贴到了电池上,当然中间是有隔磁片的,厚度为0.3毫米,冲了一会感觉外壳有点发热,这样有没有危险,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A:
我的华为和苹果手机无线充电都是贴在电池上的,应该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为和苹果手机无线充电都是贴在电池上的,应该是没问题吧

那就好,总感觉有点危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改得好!厉害

就是接个线而已,比您这位大佬差远了

网友C:
耳机充电仓容量不大吧,不如外接一大容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充电仓容量不大吧,不如外接一大容量电池

我只是为了充电方便而已

网友:
改的挺好,统一成无线充电,越来越方便

网友:
充电电流多大,如果电流太小的话,还是情愿捅个线来得爽快。

网友:
9.9包邮15个,这个价格倒是真心不错!
可惜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