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电流充电器并联使用是否可行

楼主(2022-06-25):
收拾了几个48v12ah的电动车充电器,试了下还能用电流1.6左右。目前自己车上用的4820的锂电池,想求助下48v12ah的充电器能不能并联起来再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不行吧
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我不懂

哈哈哈哈

网友B:
充电器不能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不能并联

并联试过,充了10分钟电压和电流都正常。不过没长时间测试

网友:
放心并联,没问题

网友:
各个充电器的截止电压不一样,会不会无法停止充电?好在现在基本都是充电桩,多数是定时断电了。
我试过锂电池4056并联,就是1元左右的那种带指示灯的成品充电板,充满跳灯就不太稳定。

网友:
充电器看着像4812铅酸的?

网友:
并起来,然后功率插座逐个试试功率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不能并联在一起使用的

网友C:
充电器上标注AH数的,几乎都是铅酸电池的三段式充电器.切记,千万不要用三段式铅酸电池充电器去充锂电池,改了电压也不行.
锂电池充电器是两段式,这类充电器可以并联使用.举个例子,电信机房用的4850,4875之类的电源模块,就是两段式充电器,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数量并联.

锂电池组有保护板,为什么不能用常见的铅酸电池三段式充电器去充锂电?因为锂电池保护板不是干充电这活儿用的.保护板开始动作的时刻,是锂电池垂死挣扎的状态.锂电池正常使用状态下,比如手机的锂电池,其过压欠压保护电路在整个电池寿命周期内可能一次都不会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上标注AH数的,几乎都是铅酸电池的三段式充电器.切记,千万不要用三段式铅酸电池充电器去充锂电池,改了 ...

现在的充电桩到涓流时就给断电了,铅酸充电器第三阶段基本没用

网友:
电压相同可以并联,电流相同可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