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150W大众车载正弦波逆变器-改造

楼主(2022-06-25):
在咸鱼盯上款大众车载正弦波逆变器,12V转220V,最大功率150W,看评价不错,价格99挺划算的。弄了1个,到货拆开一看做工质量确实不错:

可这是POLO车上安装在中控内部的,和咱车接口不同。考虑改造成通用款,插点烟口取电(注意车上小功率点烟口接口不行,要100W以上那种大功率的点烟口)。根据逆变器的尺寸在网上寻了很久,找到款163*121*68的塑料仪表盒比较适用,价格5元,邮费10元。到货开工:

盒子一边开孔安装插座,旁边打胶,顶盖钻孔安装1个按钮开关,然后开始接线。逆变器自带有3根线:红黑两根粗线分别是正负极,我接的航模插头(点烟头也做成航模插头,方便更换)。细的一根是ACC控制线,中间截断接顶盖的按钮开关,开关另一头接正极(可并在红线上)。

工程难度不大,完工作品:

网友A:
130元都够买1000w峰值纯正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元都够买1000w峰值纯正弦了~

其实99的主体(之前弄错成129了),加上盒子15,航模插座、点烟器插头、开关这些下来差不多140了。不过这样折腾好玩呀,就象大师弄的那个充电器,费的心血比买成品超支多了哈,呵呵~!况且网上逆变器虚标的太多了,这个大众原厂的做工质量确实放心……

而且我在床车论坛看户外煮饭很多推荐用希耐特的纯正弦波逆变器,但1000W的都要500左右,您这130的便宜这么多感觉悬。

网友:
这种叫高频正弦波

网友B:
12v

大功率,电池受不了。

网友C:
见识这个150W的大众车载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大功率,电池受不了。

这只是逆变器支持最大功率为150W的用电器,实际使用功率要看插逆变器上的用电器的功率。

楼主:
哦,正弦波还有不同的类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识这个150W的大众车载正弦波逆变器

东西是不错,插电扇等电感设备测试正常,之前网上买的个标称是正弦波,插电扇有噪音,运转不正常给退了。

网友:
高频的是不是转换效率高

网友D:
高频正弦波 是不是也叫修正正弦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正弦波 是不是也叫修正正弦波啊

先DCDC,将12VDC升压到300VDC,再对300V“斩波”,不同的脉宽,积分出来就是正弦波了。

网友:
受教受教,感谢分享

网友E:
待机电流有多少? 150W 一般都用来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流有多少? 150W 一般都用来干啥?

没测试待机电流,因为平时不用时开关关着不耗电的,一般给笔记本电脑用用,还有给小功率的剃须刀之类的充充电,或者插快充头给手机充电。

网友F:
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帮笔记本用220V充电。我之前也想买,但是一年下来可能就不了几次,就不买了。我唯一要充电的就是无人机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帮笔记本用220V充电。我之前也想买,但是一年下来可能就不了几次,就不买了。我 ...

是的,这个比较小众,大多数人用不上的

网友(2022-11-05):
充充电,要求不高的,挺好

网友:
纯正弦波可以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晕,老年人第一眼一直觉得是1500w,后面再看评论,150w,果然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