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三洋波轮离合器的轴承从哪里拆开?

楼主(2022-06-25):
想上点油继续用,也没看见有漏水迹象,但是轰鸣声有点大

楼主:
问了专门做这一行的,这个轴承是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拆下来的,需要用两根铁杆从中间穿过去,卡在那个碗上,外面螺丝拧个东西,用千斤顶硬生生把轴顶出来。装回去同理,反向用千斤顶给顶进去

网友:
一般维修,现在都是直接更换离合器整成;自己想维修的话,某宝上有专门的拆卸工具,估计得600元软妹币,因此,除非专业维修这个的,一般不推荐折腾。

网友A:
自己修先把水封买到再考虑吧,我以前拆过,但是水封难配,好不容易配上后用了半年多就漏水了,最后还是买的总成,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我见到的师傅都是直接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先把水封买到再考虑吧,我以前拆过,但是水封难配,好不容易配上后用了半年多就漏水了,最后还是买的 ...

水封是通用的,倒是很好买到,但是感觉洗衣机这个设计很坑,水封是很容易坏的部件,几块钱的东西坏了却要换总成,是不愿意改进还是无法改进还是为了增加换新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我见到的师傅都是直接换总成。

因为换水封还要换轴承,比换总成耗时多不少,关键是换水封的话,雇主就不愿意给钱了。

网友:
很容易拆出轴承的,脱水声大就是水封失效漏水进滚珠中,锈蚀的轴承靠上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换新~关键是换水封/也可以把水封里的不锈钢螺旋弹簧截短一点,增加禁锢力实现不漏水~但只是应急之计。
换新离合器组件最方便有效但是得1~2张红毛....

网友:
我家的也是这个,都是换总成。自己换水封,你不知道那水封质量怎样,一锤子买卖,不好评说。

网友:
现在的东西商家尽量给搞成一体的,要换就是一个组件,都是大价钱

网友:
轰鸣声大是不是脱水的时候,如果是你就把4个吊杆拆下,看吊杆活塞处是否有油脂,如果没有或者油脂已干重新抹上油脂就行了。离合器正常爱坏的是抱簧。你这个没有漏水就不用换总成。

网友:
这个要换是要有专用的工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