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吉选BK69蓝牙键盘更换电池

楼主(2022-06-25):
不充电了,拆开看看,漏液了

杀机取卵,拆电池

网友:
英菲克搞活动蓝牙键盘和这一样,10几元买了个白色的,想着带出去外面用。

楼主:
充电电流100毫安左右

网友A:
看键盘的内部空间,还能再多装一块电池进一步提升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键盘的内部空间,还能再多装一块电池进一步提升容量。

没必要了,蓝牙很省电的,小于5mA

网友B:
我有一个蓝牙键盘,也是电池不行了,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蓝牙键盘,也是电池不行了,在吃灰。

那还等啥,赶紧拆

楼主:
连上平板打字还是很可以的就是尺寸小了点

网友:
感觉这种软包电池就是容易鼓包报废

网友:
换聚合物耐用些至少不会鼓包,软包锂离子还会鼓包漏液。

网友:
估计过放了,愿意的话可以测测自放电。

网友:
键盘太小了,还是标准的用的习惯点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池需要多久充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电池需要多久充电一次?

不怎么用,几个月吧

网友:
锂电池不像干电池,过期或用完电就大概率漏液。锂电池漏液多数是质量问题,塑封不合格,以及鼓包撑破的

网友:
这个里面铜好少

网友D:
我有个一样的键盘,背板不是螺丝,楼主拆开后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一样的键盘,背板不是螺丝,楼主拆开后怎么固定的?

这个是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