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罗技ue3000蓝牙耳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2-06-25):
罗技ue3000蓝牙耳机更换电池,原装电池带温度传感器,更换原装保护板就好。这个耳机优点电池容量大,续航时间长达10小时。缺点蓝牙连接后有点噪音,使用中费海绵套。

网友:
电池好饱满,充电充过了吧

网友:
谢谢拆解了解更多电器结构学习了

网友:
电池发涨了。

网友:
换了电池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
电池这是要炸啊

网友:
总感觉用这种头戴耳机的都是比较发烧的人,我平常就听一下“高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前方向右前方行驶,注意不是右转。”

网友:
感觉用这种头戴耳机的都是比较发烧的人

网友:
电池怀孕了,改换

网友A:
头戴耳机,10个小时续航算短的了,这个电池才250mah。你可以把那些定位扣子削去,换个大号的电池,用双面胶啥的贴好,续航增加2-3倍。我曾经在一个无线耳机上钻了个洞,引出正负极,外挂1个超大号电池,续航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戴耳机,10个小时续航算短的了,这个电池才250mah。你可以把那些定位扣子削去,换个大号的电池,用双面胶 ...

是可以换大点电池,先买的电池再拆的。

网友(2023-10-31):
请教一下换保护板分正负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