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谈一下威克士WX242入手之后的详细感受,其中有其他坛友没有发现的问题

楼主(2022-06-25):
昨天到货了WX242,先上图

外观还不错,不过新机味道比较大,不是那种正常的新工具的味道,是一种刺鼻的气味,把鼻子贴上闻的话味道很明显,把玩一段时间之后,手也会沾上这种味道,好长时间都散不了。可能是外壳的塑料用料不太好。
无影灯好评,照明效果不错。

下面说一下我使用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1、同心度不太好,插上自带的批头各种甩,不过不影响实际使用。
2、最低档的扭矩太大,用手根本就抓不住,感觉这最低扭矩一点也不比我之前用的锐奇和东成的1档电子扭矩小。随机附送了一些很细的小披头,可见官方的意思是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比较精密的维修作业,但最小扭矩弄这么大是几个意思?批头和螺丝拧滑了都触发不了自停。
3、直接上图:

这是我用WX242的1~7档扭矩拧的螺丝,大家看出问题来了吗?

没错,问题就是6档和7档的拧入深度是一样的。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并不是这两档的机械离合有问题,而是在6档的机械离合打滑之前就触发了机身的过流保护,所以说6档和7档的拧入深度是一样的。后面有意思的来了:我把电充满之后再测试,6档和7档又可以成功地触发机械离合了。我猜测原因是机身的保护策略和弹簧的K值设置所造成的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决定螺丝拧入深度的是输出功率,功率越大,螺丝拧入深度就越深。WX242用的应该是电流保护机制,当电流大于某一个阈值之后就会断电保护,但是这种保护策略所导致的问题就是在满电和半电、接近没电的时候达到保护时的输出功率是不一致的,电量越低,触发保护时的输出功率就越低。假设高电量的触发保护功率是50W,低电量的触发保护功率是35W,那么如果6档和7档离合的触发功率介于35W和50W之间的话,就会出现WX242的这种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1、将主控的保护策略从电流保护改为功率保护。2、降低弹簧K值。

下面给WX242打个分:
满分10分,最小扭矩过大扣1.5分,机身异味扣0.5分,同心度欠佳扣0.5分,上述的第3个问题扣0.5分,最终得分7分。
优点:自锁批头座,无影灯,三档电量指示,7档机械离合并带自停(因为最小扭矩过大,所以实际上跟电子扭矩没什么区别)。

对比一下锐奇BL6404R:
BL6404R我也是给7分,优点是无影灯,带测电功能,三档电量指示,6档电子扭矩;缺点是机身没有包胶,只有推力启动而没有按键启动,一档扭矩太大,批头座没有自锁。

从上面可以看出威克士是在用心做这款WX242,但是可能受限于成本和开发周期,有些地方做得并不完善,甚至是相比于以前的某些产品也并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说实话这款螺丝刀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虽然用料不如博世go2,但是我觉得使用体验比go2有优势,毕竟有无影灯,机械离合+自停,批头座自锁。go2没有照明灯这一点直接把我劝退。最后总结一下:如果是想用它来维修电子产品的小伙伴就不要入手WX242了,日常拆装个家具的话可以买。

网友A:
go2没有照明灯这一点直接把我劝退??难道你在深更半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拧螺丝??

网友:
我也觉得还不错,后续应该会改进这个问题吧

网友B: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网友:
我们都关心价格

网友C:
估计都是土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2没有照明灯这一点直接把我劝退??难道你在深更半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拧螺丝?? ...

你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免不了在边边角角的拧螺丝,比如柜门内侧,电箱里面,光线不好的地方能看得清楚吗?即使能看清,是不是也看得费劲?况且如果你修理或者组装家具的话是不是很多情况下都会放到晚上来做?毕竟很多人白天还是要上班的吧。我在晚上组装过几次家具,背光面看着很费劲,这时候螺丝刀的照明灯就很管用了,如果没有照明灯的话我需要再放一个单独的工作灯或者把家具翻过来翻过去的让螺丝位置有一个好的光线。你说照明灯管不管用?

网友D:
威克士怎么不出一个可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2没有照明灯这一点直接把我劝退??难道你在深更半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拧螺丝?? ...

很多角落或者有遮挡的地方没有灯光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都是土豪玩具

据说这次打折不算太贵,反正我是用不大上不需要这种东西

网友:
目前用着最舒服的是绿林,小巧有电子刹车,拧到底要手动带一下

网友:
目前用go2。242刚拿到手,这力量直接可以劝退我了...,一档直接都快可以扭穿松木板了,送那么多小披头有什么用。还以为这次博士go2能退役,现在发现除了没灯和tpc接口,其他还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然后零分

网友:
成本高一些,味道就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克士怎么不出一个可变形的

对喽,这种小直柄,做成可变形可就牛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o2没有照明灯这一点直接把我劝退??难道你在深更半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拧螺丝?? ...

看来这位兄弟没干过活,无影灯不是非要晚上作业有作用,而是在好多光线暗的情况下有灯装卸螺丝更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位兄弟没干过活,无影灯不是非要晚上作业有作用,而是在好多光线暗的情况下有灯装卸螺丝更方便快捷 ...

有灯的方便在暗处找洞洞。242确实方便

网友F:
我的似乎还有一个问题。电动模式转为手动后,主轴经常锁不住,就是手动模式是打滑的,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似乎还有一个问题。电动模式转为手动后,主轴经常锁不住,就是手动模式是打滑的,拧不了。 ...

调到MAX 手动也有扭矩打滑

网友:
go2使用得蛮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