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儿童手表怎样打开闹钟

楼主(2022-06-25):
怎么操作都是关闭状态。手表只有两个键,一个侧面电源键,一个底部触摸功能键。

网友:
需要手机上的app 打开!

网友:
长按底下那个吧

网友:
不是点关闭就是点单次,都不行就只有手机端

网友:
照说明书看看

网友:
不是触摸屏?

网友:
要手机app控制

网友(2024-02-07):
求此手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