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不锈钢板上打1mm以及以下的孔用什么工具最好?

楼主(2022-06-25):
主要是卖的饸饹机出来的面条太粗,和街上卖的饸饹口感差距太大,某宝上的饸饹篦子,最小是1.5mm,好像还是比那些卖饸饹的商贩粗,那饸饹商贩那么细的孔的机子是那买的?
木头饸饹床用牙机/雕刻机在铁板打孔?最近刷短视频看到有新工艺是电火花打孔。有更容易的方法吗?酸蚀刻应该也可以。

刷几个一看就非常贵的印度饸饹机。压的都非常挺细,比韩国冷面都细,用来制作印度米粉IDIYAPPAM的。

diy其实最难的还是铁板打这些细孔。木头饸饹床机身diy倒是很容易做。关键这个模具篦子用不锈钢怎么打这些细孔?

网友A:
含钴的钻头,你为什么不买一个304的下水道滤网呢,现成的洞洞眼儿圆板。

304不锈钢,足够符合食品安全。

网友:
激光打孔,头发丝粗细也能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钴的钻头,你为什么不买一个304的下水道滤网呢,现成的洞洞眼儿圆板。

另类思维,的确好办法。

网友:
要么激光,要么就是台钻上用0.8的含钴钻头打,激光的话也就一秒钟一个孔,但是过孔后压出来的面会膨胀的,也增加了工作压力,还可能会堵。

网友:
饸饹不可能用这么细的眼,是你面太稀了,饸饹面很硬的

网友:
不设计一下板材厚度吗……

网友:
5楼说的非常正确,个人DIY条件下没有激光打孔就必须要有台钻,这么细的钻头很容易断,打的时候要小心,还要注意降温。

网友:
这种小孔难,找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含钴的钻头,你为什么不买一个304的下水道滤网呢,现成的洞洞眼儿圆板。

这个强度达不到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强度达不到要求吧。

两片对孔叠加。用点焊。

网友:
激光打卡,孔壁不光滑,容易堵。用化学蚀刻,电火花都可以。

网友:
薄不锈钢片的话用钴钻花很合适,0.5mm的都有,并且建议用台钻,以保证垂直钻入,这么细的钻花稍微压歪一点就断了。厚不锈钢的话,我只建议电火花机

网友:
光纤,或者是用电火花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楼主:
以前发帖说柠檬酸可以当不锈钢助焊剂,用柠檬酸焊了三四次,整个烙铁头的尖被腐蚀断了没了,柠檬酸都这么够劲,陶瓷工具做酸刻孔应该可行,但是没有。涂蜡,刻蜡,酸腐蚀,据说是大理石雕刻最传统的工艺。没想到没有进化出复杂工具。

网友:
小孔难,深空难,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买现成的不可以?

网友:
高压花洒的面板的小于1MM的。不过孔是锥形的。
我试过用1MM钻头扩孔。损失几根钻头也没扩几个孔。

网友:
感觉6楼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植锡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