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8a充电器,想把充电电流改小一点

楼主(2022-06-25):
想把充电电流改小一点,8a改到6a。请问图2的取样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这是充啥的?恒流8A吗?

楼主:
估计是0.几欧姆的,但1a电流下去,两端只有几十毫伏的,都是山寨表,误差有点,但应该不至于差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充啥的?恒流8A吗?

电动车电池充电器

网友:
8A充电,看来是个大大的电瓶

网友:
充电器虚标的。不可能8A,

网友B:
48v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是2、3A左右的,买看到过这么大的,虚标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看看要充的电池规格

网友C:
如果电池容量在45AH,那配个8A充电器很正常,所以这个充电器即使虚标最大电流也得7A左右。

网友D:
改次级的检流电阻应该会影响转灯电流吧?可以改初级的限流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容量在45AH,那配个8A充电器很正常,所以这个充电器即使虚标最大电流也得7A左右。 ...

40ah的,感觉8a有点大,三元锂嘛,还是小一点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次级的检流电阻应该会影响转灯电流吧?可以改初级的限流电阻试试

印象中改初级的更不对吧

网友:
不要改,看设备拉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是2、3A左右的,买看到过这么大的,虚标的可能性较大

输入总功率515w,功耗仪显示,8a应该差不了多少

楼主:
已经改了,原来电阻应该是0.045左右,换了了一个0.1的电阻,输入功率515w变390w了,感觉可以了

网友:
黑绿银金

网友:
大电流死得快

网友:
50毫欧?2个并联25毫欧?

网友:
实际充电电流真的能达到8A吗,先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