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感觉台式机I5-3470和笔记本I7-7500U速度没有明显差异。

楼主(2022-06-25):
用的都是固态硬盘,内存也都是8G,感觉不到这两个CPU的差异。

网友:
7500u是低压cpu,本来性能就很弱,和同代的比起来算是很差了

网友:
记得U是低电压版,性能弱不少的

网友:
估计都是轻应用——i7和赛扬g1820台式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前者是16g内存、1t机械盘,单位机器,后者是8g内存128固态系统盘的家用机。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上网、处理下文件,没有需要大量运算的实际应用。

网友:
笔记本用的是低压CPU,

网友:
笔记本主要体现在了节能上,后者不足前者的1/5,把前者装到后者板子上分分钟就把电池抽干了。

网友:
实际应用,同低的笔记本I5性能,低于PC机的I3性能

网友:
可能低负荷工作

网友:
看应用在什么情况下吧,轻度使用肯定感觉不出区别,你能把cpu占用率使用到90%以上看看是否还是一样

网友:
运行处理强度低

网友:
后缀"U"的是低压CPU,性能差得多。

网友:
1个3代台式
一个7代本本
当然性能区别不大了

网友:
从3代到7代,笔记本U没啥进步吧

网友:
你以为牙膏厂是浪得虚名?

网友:
最低性能的CPU都够用了,你没有榨出他们的性能出来,看视频处理渲染这些应该会有差异,你跑虚拟机看看也可以

网友:
现在U都够用,影响大的主要是内存和硬盘!

网友:
7500u是低压u,性能会打折扣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需求,这俩U都能满足

网友:
对于笔记本来说,省电是第一位需求,所以笔记本CPU不可能做成多高性能,和台式机比差很多
我笔记本7200U的,播4K视频都卡成翔了

网友:
你试一下现在的12代试试,听说12代性能提升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