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款24V电源哪个好啊?

楼主(2022-06-25):
电脑功放用的, 第一个写着电机马达不可用,横流方案不可用, 我问卖家 他说有人买过这款 T12不能用 说没有证实,让我买第三个T12专用的,
第二个是5A的 爱普生拆机的,   第四个我用过,现在T12就是用这个正常启动, 现在我买多个功放用的,请问哪个质量好一点啊

网友:
我感觉最下面那个好

网友:
这样看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好,凭感觉第二个好些

网友A:
第一个第二个是打印机专用的,瞬间启动电流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带20W的功放没有鸭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第二个是打印机专用的,瞬间启动电流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带20W的功放没有鸭梨! ...

我的功放可是100W*2的,

网友B:
都是实标的,这种电源套个外壳标5A 8A都有的。。。

T12冷态电阻比较小,瞬间电流可能比较大,容易触发保护。。。但这几个电源应该都不会保护的。。。

电机什么是会保护掉电重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实标的,这种电源套个外壳标5A 8A都有的。。。

T12冷态电阻比较小,瞬间电流可能比较大,容易触发保护 ...

所以我的100W*2的功放,适合用哪个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100W*2的功放,适合用哪个好一点呢

单从供电来说,不考虑什么杂波干扰一类的。
一般音响AB类啥的其实电容够大就差不多了,电流瞬态变化没想象大。
D类电流变化快,开关电源要对20Hz瞬态有些加强。不过实际上用手机充电头还有普通开关电源的音响也很多很多的。。。电容够大就可以。。

我觉得这些电源的问题就是接了大电容,可能反馈会出问题,电压或许有波动。。。据说串个0.5~1欧姆电阻,再接大电容就行了。。。100W*2用两个同型号正负供电?

不是D类的,还是淘个环牛。。。开关电源的确有杂波。。。音响还没法接地,去不掉的。

网友:
都不是多好用,配功放要比功放电流多3倍的余量,还要有风扇。

网友:
现在这东西就是便宜 要其中买试下行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100W*2的功放,适合用哪个好一点呢

我的也是100w*2功放  之前也是用这种拆机版。后来咸鱼收的明纬的开关电源  功率足 又好用

网友:
还是淘个环牛。。。开关电源的确有杂波。

网友:
买个试试哪个好留下其他退货

网友:
直观上我会选第二个

网友:
基本都差不多,看你需要的尺寸,选最便宜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功放可是100W*2的,

你那标称的100W是音乐功率,实际额定功率不足10W。

网友:
最好是低频变压器,通俗说用环牛。开关电源,持续性比较差,带功放和电机需要大容量电容,虑波。但这种小开关电源带大电容加上大功率功放,带不动。小功放还行。几个电源差不多,最大50-60w,超过60w供电不足,导致向芯片供电的辅助电源供电不足,从而启动电阻启动电源重启,会出现电源指示灯闪亮。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第二个是打印机专用的,瞬间启动电流大的,第一个第二个带20W的功放没有鸭梨! ...

是吗?学习了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个和最后一个看见可以的,推荐最后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