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师傅们 这个晶振是十兆的吗

楼主(2022-06-25):
是不是陶瓷晶振1000M 钢印有重叠

有点疑惑 到底是10M还是100M

如果是这个的话

10.2M是这样的

4M是这样的

找了好久淘宝没有1M的卖 有10M的卖 所以他是10M的?

网友A:
100M的吧,上面那个圈算吗

网友B:
可以查下芯片的手册看一下

网友C:
看都不用看,这破芯片频率怎么可能能上1G!100M都嫌高吧!

网友D:
保险点,查下芯片手册.或者,用示波器测下.

网友E:
是后换的吗?看起来有些手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的吧,上面那个圈算吗

钢印好像是1000M O和M重印 在淘宝看这种晶振 感觉是1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下芯片的手册看一下

这个晶振型号是对的 只是钢印看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都不用看,这破芯片频率怎么可能能上1G!100M都嫌高吧!

我说的是钢印100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点,查下芯片手册.或者,用示波器测下.

好吧 示波器我没有只能查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后换的吗?看起来有些手生呢

两个一样的板子 一个缺晶振 替换试验两个板子都是好的 所以需要买一个同型号晶振

网友D:
1000M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F:
什么设备用的,一般数码设备顶多用到30M,无线鼠标用16M,U盘用12M、30M,小便携音箱我的用24M。1000M,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都不用看,这破芯片频率怎么可能能上1G!100M都嫌高吧!

有道理

网友G:
找个计算公式!算一算即可!

网友:
怎么我怎么看都是100M

网友:
怎么看都是100M  然后钢印的CQ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M的可能性极小.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10M还是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设备用的,一般数码设备顶多用到30M,无线鼠标用16M,U盘用12M、30M,小便携音箱我的用24M。1000M,没 ...

汽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计算公式!算一算即可!

怎么算呀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