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PRITE 12V5A电源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2-06-25):
UPRITE 12V5A电源适配器拆解

网友:
做工还挺工整,不知发热量大不大

网友:
中规中矩短小精悍

网友:
淘宝上跟多这种开关电源的裸板  也就10块钱吧

网友:
电流应该超过5A。

网友:
正规厂家出品,肯定达标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就是线容易断

网友:
还算做工不错

网友:
正规厂家出品,还算做工不错

网友:
这布局 看到舒服

网友:
这电源适配器做工质量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
挺好的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做工质量看上去挺不错

网友:
中规中矩,做工一般

网友:
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功率

网友:
还可以呀,中规中矩

网友:
中规中矩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