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KC-60W电源适配器无输出维修

楼主(2022-06-25):
机型:HKC-60W电源适配器
故障:正常使用期间发现无输出电压
维修方法:初步检查OB2269周围所有外围元件一切正常(注意:数字表检查丝印为2A三极管正常),给OB2269CP7脚外加16.85 V电压,发现其4脚、5脚和8脚电压基本为0伏,认为OB2269损坏,淘宝网上购买OB2269CP芯片,实际到货的是2269CP(为国产仿制芯片,其3脚和7脚导通,可以参考LD7552规格书),代换后7脚再外加16.85 V电压,发现其4脚、5脚和8脚电压基本为0伏,上机次级还是无输出电压(好在没有造成大功率管损坏)。再次淘宝网购回丝印为02069 OB2269CP的原装芯片,代换后代换后7脚再外加16.85 V电压,其4脚电压为2.04V5脚电压为3.63V8脚电压基本为0伏。除过7脚外加供电瞬间8脚没有短暂的3.5V驱动电压,其他脚电压和正常使用适配器(芯片丝印为H06085  OB2269CP)基本一致,上机次级还是无输出电压。将正常使用适配器芯片装到故障机上,次级还是无输出电压。正常机芯片的7脚再外加16.85 V电压,其4脚电压为2.04V5脚电压为0.46 V8脚电压基本为0伏,7脚外加供电瞬间8脚仍旧没有短暂的3.5V驱动电压。但是发现5脚电压不正常,断开5脚外围D7二极管,5脚电压上升到3.63V,经检查为丝印2A(型号为2N3906CE极轻微漏电,代换后次级输出电压正常(也可以断开D7二极管正常使用,不要让芯片过压保护电路故障造成5脚电压拉低保护导致次级无输出)。再次将故障机原机芯片装机,次级输出电压正常。
特别说明:
1.2N3906用数字表和指针万用表1K档,测量CE极不漏电,需要用指针表10K档测量,发现反向轻微漏电,阻值大约1000K
2.OB2269CP芯片7脚外加电压测量时,电压要高于17V。低于17V芯片不能正常启动,其4脚、5脚和8脚电压基本为0伏,会认为芯片损坏,造成误判。
3.丝印H06085 OB2269CP芯片7脚外加16.85V电压可以启动,丝印LT  721  OB2269CP芯片7脚外加电压必须高于17V芯片才可以正常启动。
芯片过压保护参考资料: 家电维修资料网《电源控制集成块SG6841

网友:
看来指针表还无法淘汰的

网友A:
隐藏这么深的毛病如果是我就无法查出来,指针表压箱底已经很多年,那个2A你是在线查出来的还是拆下来查出来的?

网友:
散热铝好大一块。

网友:
这种电源故障维修起来要有耐心。

网友:
这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这么深的毛病如果是我就无法查出来,指针表压箱底已经很多年,那个2A你是在线查出来的还是拆下来查出来 ...

在线查不出来,绘制出原理图后,分析出是2A三极管有问题,拆掉以后用指针万用表10K档,确认轻微漏电

网友B:
维修技术高超,电源维修实属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技术高超,电源维修实属不易

谢谢支持

网友:
指针表10K档大多数是9V电池,容易测量出问题,个别带放大器的表有100K档,不知道咋样

网友:
关键时刻还是旧的好用!

网友:
RLZ20B是起什么作用?稳压值是20伏的稳压二极管。3脚电压不是15.5v吗在经过一个1N4148降压0.7v。还有CN902这个开关,开关导通3脚电压经过1N4148接地导致3脚电压为0.7v芯片无法启动,,一般开关不是都控制220v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