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花雕体验】12 搭建ESP32C3之Arduino开发环境

楼主(2022-06-25):
1、连接 ESP32-C3 和 PC,安装驱动(CH343)
(1)WCH官网下载驱动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43SER_EXE.html

楼主:
(2)运行安装

网友A:
哈哈,gkd,买了可惜不会用,下载翻车.准备抄作业,哈哈哈

网友B:
谢谢楼主科普,希望能用上。

网友C:
是否没写完啊?
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gkd,买了可惜不会用,下载翻车.准备抄作业,哈哈哈

呵呵,好啊,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科普,希望能用上。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没写完啊?
等更新

没写完,昨天实验不顺,一直无法识别板子.......

楼主:
(3)查看端口(COM和LPT)
将ESP32-C3开发板通过USB线接入PC电脑
此电脑——鼠标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小贴士:
无法识别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可以更换电脑上的不同USB接口,二是也要注意更换Type-C接口的USB连接线,因为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或是USB连接线的质量不佳,多试试直到有效识别出开发板。

楼主:
2、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验证开发板
(1)在微软应用商店搜索:串口调试助手,并安装(使用其他调试助手也可以)

楼主:
(2)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设为921600,字符编码为GB2312 GBK,语音为简体中文

楼主:
(3)打开串口,可以查看ESP32-C3开发板的一些基本情况
偶然发现,每块ESP32-C3都有自己的Mac码,这块是6055f9774244

楼主:
(4)发送 ok,可以进入Luatos主页

楼主:
(5)发送 2.2,进入[PWM输出]

楼主:
3、下载安装Arduino IDE(已经安装的可以跳过)
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

楼主:
4、添加ESP32C3开发板
(1)打开Arduino IDE,点击左上角的“文件>>首选项”,在“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一栏中填写: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sp32_dev_index.json

楼主:
(2)打开开发板管理器,搜索“ESP32”,这里选择版本“2.0.2”进行更新(原来有安装过ESP32,好像是1.0.6)

楼主:
(3)选择开发板,这里选择了“RISC-V ESP32-C3”

楼主:
(4)Flash Mode 选择 “DIO”

楼主:
(5)最终的配置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