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HDML转VGA转接头

楼主(2022-06-25):
淘特花几块钱买的一个HDML转VGA转接头,不带音频不带充电头,接笔记本和台式机HDML都没有信号输出,让商家补发一个还是同样的情况,就拆开其中一个看了一下,直接撬塑料片就行。打开看了有个芯片,不过没有什么标,不知道是我电脑设置问题还是这东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手机表示不背锅~

网友:
曾经购买过一个类似的,需要在电脑上进行设置,才能使用,具体的方法度娘一下吧

网友:
吆喝,还是个骚粉色

网友:
是HDMI不是HDML,有些电脑的视频输出是要设置的,不是插上去就显

网友:
看起来还行

网友:
还能再模糊点吗?

网友:
照片是朦胧美的

网友:
这个牌子不是做酱板鸭的吗

网友:
适合老显示器

网友:
看得我头晕眼花

网友:
生怕我们看清电路板

网友:
放个清晰的图吧

网友:
不一定是坏的,有可能是供电不足。你换个输出设备,比如机顶盒试试。我几年前买了个差不多的,也是几块钱,带独立供电和音频线的,要贵几块钱。后来找了个有供电线的板子琢磨下,自己接了根电源线,连接设备没显示的时候,接上5V的充电宝、设备usb口或者电源适配器即可显示。

网友:
瞬间又近视了

网友:
WIN+P 看看有没有选择的

网友:
可能我近视了。真的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