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海康录像机,得到三块定制硬盘(SEAGATE SkyHawk 4TB)

楼主(2022-06-25):
手头只有块H81+1820,打算把这三块盘挂上,再加上一个系统盘。四块硬盘用这套硬件费电不?

楼主:
有人说海康的定制盘普通pc用不了,现在还没回到家,试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海康的定制盘普通pc用不了,现在还没回到家,试不了机

应该不会的,英文只是“建议用于监控录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海康的定制盘普通pc用不了,现在还没回到家,试不了机

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网友:
3个4T机械硬盘,能装不少的影片了。

网友:
存储格式支持的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没固件锁,可以当普通盘用!

网友:
tips: gpt分区

网友:
肯定费电

注意电源5V12V输出够不够大?

网友:
66666这个可以有 看看通电时间吧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看看硬盘通电时间和hdture慢扫

网友:
可以入住好多小姐姐了

网友:
只要没有固件锁或者硬盘锁,存小姐姐没问题的。

楼主:
已经在电脑上做了测试,三块盘测了其中两块,一块1400+小时,另一块竟然只有11小时,估计是装上去就没用过
电脑正常能识别且格式化,能正常读写,不存在固件保护

楼主:
另外硬盘缓存显示8M,应该不是叠瓦盘了吧
话说即使不是叠瓦盘,8M缓存相对于4T盘也太小了

网友:
这个赚多了。我捡过一个wd3.5寸硬盘盒,拆开后发现是盒子坏了,里面硬盘有假坏块,用FF填充两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硬盘缓存显示8M,应该不是叠瓦盘了吧
话说即使不是叠瓦盘,8M缓存相对于4T盘也太小了 ...

如果是叠瓦,分分钟直接写爆了,,监控盘都是24小时持续写入文件的,叠瓦的受不住,而且硬盘的支持功能里面不支持TRIM技术,就不是叠瓦

网友:
我之前也是捡了个监控机,拆了个3T的西数紫盘自用了,然后监控机100块钱挂海鲜上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