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太阳能恒温阀

楼主(2022-06-25):
用了差不多8年了,最近几天感觉水压有点小,最蛋疼的是热水来的很慢很慢……淘宝逛一圈感觉水有点深,一个远房姑姑是干五金店的,不纠结了直接去买…标价150到手90…和淘宝上的价格差不多了,纯铜的阀体阀芯…这天太热了换下来的恒温阀就先不拆了…换上后压力瞬间回归到以前的状态明显射的有力多了…最后再上个图车里温度,看看这天气热成啥鸟样了…坐标豫东南记忆中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热过…

网友A:
同款OLED时钟,用了3年已烧屏,“年、冒号、月和温度”变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OLED时钟,用了3年已烧屏,“年、冒号、月和温度”变暗了

再撸一块OLED换上继续嗨…手头这种封装的3231最稳定,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多撸几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撸一块OLED换上继续嗨…手头这种封装的3231最稳定,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多撸几块… ...

现在还不严重,不影响显示,我买的便宜的DS3231模块就不行,时间不准,“高价”买了一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B:
我家太阳能没装恒温,就是出热水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不严重,不影响显示,我买的便宜的DS3231模块就不行,时间不准,“高价”买了一片换上就好了 ...

有图片吗发来看看,你好像没有发贴时钟啊?我这个3231模块是4-5块钱左右买的精度还行,2-3块钱的模块精度就差强人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太阳能没装恒温,就是出热水很难控制

装一个吧再也不为冷热交替烦恼…

网友C:
出热水很难控制,恒温能解决吗,老丈人家里也是没有恒温,每次洗澡都好老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发来看看,你好像没有发贴时钟啊?我这个3231模块是4-5块钱左右买的精度还行,2-3块钱的模块精度 ...

还没发帖,比较懒,一直想发来着C:\Users\A\Desktop\OLED时钟.JP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一个吧再也不为冷热交替烦恼…

  我是右边出热水比较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右边出热水比较不好买,

肯掏钱就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热水很难控制,恒温能解决吗,老丈人家里也是没有恒温,每次洗澡都好老火 ...

赶紧买一个,我都用了15年的恒温阀了

网友:
没看到拆解图片

网友D:
这个东西挺贵,铜的,老家的冻裂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右边出热水比较不好买,

有反边的,实在不行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挺贵,铜的,老家的冻裂过一个

售价150我90块钱拿走的…这次老姑也不说不拿钱的客套话了…哈哈哈…

网友E:
恒温混水阀确实很好用!可以说是一劳永逸,不然太阳能下来的100°热水普通混水阀根本调不好,要不烫死要不就冷。

网友F:
恒温混水阀确实方便,不用担心水压不正常导致水温忽高忽低。但还是在冷热水温差不大时水温不好调。特别是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温混水阀确实很好用!可以说是一劳永逸,不然太阳能下来的100°热水普通混水阀根本调不好,要不烫死要不 ...

一开始装的就是这玩意儿,之前邻居家的左右扭调温的体验感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恒温混水阀确实方便,不用担心水压不正常导致水温忽高忽低。但还是在冷热水温差不大时水温不好调。特别是夏 ...

热水来的很慢很慢…想要60℃的水估计得等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