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70,80后的山寨童年回忆:Micro Genius IQ-501游戏机

楼主(2022-06-25):
视频请点这里

亲戚收拾东西翻出一个古老的山寨FC游戏机,要扔,我说别扔,给我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

通电没有任何反应。电源很变态10V外正里负,普通电源插上估计就得烧
小天才,不知道是个什么牌子

没反应就开盖,80年代电路板的风味十足

发现电源指示灯开焊了,焊上还是不好使

测量了一下自带电源,没有输出

外接电源,指示灯亮了,但是没有信号输出。
继续拆下电源板。上面三个莲花座从左至右是黄黑红。
外部没有标识按正常应该对应是视频、射频、音频
然而我错了,电路版上的标识是音频,视频、射频,就不能按默认的颜色来吗?

挨个端口试了一下,没有任何信号输出,测量排线都是通的,看起来以我的能力是修复不来了
索性彻底拆了吧
一直很喜欢FC的这个盖板设计

一个杠杆结构用于弹出卡带

这个机器山寨的很,做工很粗糙,里面很多螺丝竟然是花的

焊点的水平那真是连我这个外行都看不下去

主板排线一侧两块芯片,右侧的感觉像是缓存

主板上神奇的利用电阻飞线

这个角度看主板感觉倒还不错

两块主要芯片是通过插座安装的,估计当时这俩芯片不便宜,怕焊接工人水平不行直接给废掉
所以宁愿多花点钱安装插座
查了一下,6538是专门用于FC的图形处理芯片,能算是GPU吧
6527是主处理器,是台湾山寨的,超越FC芯片,因为原装不支持P制式,而台湾山寨货可以
下面现代的芯片感觉还是缓存,16K容量有没有?

电源板上一个7805给芯片们供电,测量芯片电压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卡带是那个年代很常见的多合一

当年为了方便放在书包里和同学交换,都是拆掉外壳的,所以现在拆外壳依旧熟练
几块大芯片应该有一片装操作系统,一片或者两片用于存储程序,没仔细研究

手柄不分左右,我记得正版的FC手柄是分主次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导电橡胶按键,当年山寨机经常出现导电橡胶失灵的情况,让人很抓狂

手柄电路板背面,两个手柄一模一样,而且用的是直插芯片。据说后期的山寨机里手柄就是牛屎了
而现在“复刻”的山寨机手柄已经没有芯片了,全部都集成在主机的一块牛屎之中

没啥好玩的,拆下两颗主芯片留作纪念,其余就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网友:
古老的游戏机当年孩子们的最爱。

网友:
这种全硬封芯片的还值得修一下,记得之前别人给了一个坏的,没有显示,拆开是软封芯片,无解了,可以先把卡带装上,开机试一试,我记得不插卡带的也会显示的,就是黑屏

网友:
小霸王其乐无穷

网友:
只记得魂斗罗了,好像还有坦克大战,满满的回忆啊。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ABAB。

网友:
游戏机还能用吗?

网友:
主板先拿洗板水洗洗,忘记在什么地方看过一篇文章,就是那人修半天也没好,后来想着洗洗装起来收藏的,谁知道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ABAB。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是吗?我记错了吗?

网友:
现在看起来也是山寨中的战斗机了,高级货

网友:
视频模拟输出的那里故障吧,那里的东西我也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
儿时的回忆,小霸王骑了吴琼啊!

网友:
原装的手柄主机有选择和开始按键,副机没有

网友:
来,搞一局啊

网友:
居然扔了,不是应该包邮送给我么?

网友:
慢慢的回忆

网友: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啊

网友:
也算是很老的物件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