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乐行天下迷你车换个后胎

楼主(2022-06-25):
后胎没气了,拆下来检查一下,发现外胎一道三角口子,这样内胎容易受伤还补不住。。干脆内胎外胎一起换掉吧。

网友A:
这玩意骑起来巅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骑起来巅屁股...

我换了更大的厚坐垫了,会有一些改善

网友B:
又不是真空胎,我认为外胎还可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真空胎,我认为外胎还可以补

这个外胎应该是亏气状态下骑了蛮远,内部两侧胎壁都已经脱线了

网友:
这车骑起来,二脚有些难受。

网友(2022-12-15):
这车满盘电机用内外胎?除非电机功率小,发热低。
否则不应该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