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斯柯达明锐1.6 自己DIY 主驾驶玻璃升降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25):
故障现象:按动升降开关玻璃能升,但下降不行,用手按玻璃可以下降

先VCDS看了一下无故障码,再根据现象基本可以判断是升降机和玻璃间的插销掉了。

撬这边就可以了。另外一侧直接可以拿下

3颗螺栓

底部2颗,喇叭那还有一颗。剩下的就是塑料卡子直接掰就是

打开观察孔,升降机降下,可以看到销子没了,掉下面去了。

将玻璃拿下

密封条取下就可以看夹层了

白色的就是

铁丝钩出来

已经拆开了干脆保养一下升降电机齿轮。

装上玻璃降至观察孔处

塞销子是难点,可以这样操作比较容易,销子分大小2个圈,在大的内圈图上黄油,

小的塞入一半位置

用铁丝穿好定位

用螺丝刀敲大的圈,到位后再敲小圈,不要用力顶,很容易顶过头,一定要一点一点敲

复原

升降开关也顺便保养一下,这个是2段试开关,第二段直升经常失灵。

橡皮檫檫

完成动作灵敏

网友:
老明,经典了

网友:
最烦大众这个设计了 每次换升降器都要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没能明白两段式,看着是一段啊!

网友:
,拆拆装装估计没个半天搞不定吧?

网友:
老明锐!我也有一台,也出过这种问题,没有这水平,在路边店搞的。

网友:
这pcb做工很差

网友:
一拆二拆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