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美帝想5位分控插线板 Lenovo LPOW2523C

楼主(2022-06-25):
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墙上的插座不够用了,狗东上看了下,这款分控比较实惠,30元不到。由于没有尺子,导线估计没有1.0MM,0.75MM估计都没有,铜片小而薄,小电器充电也无所谓了。

网友:
  铜条还可以  没有加强筋  ……

网友:
铜条不是通用的,单独开模了,用卡尺量一下厚度看

网友:
用料还不错哦,就是价格不知道美好吗

网友:
美帝良心想果然不是盖的,用料和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青铜做铜条,好评!

网友:
感觉还可以,就不知道价格如何,0.75平方线小于10A电流没有问题,大于10A以上的才需要1平方线。就不知道这2500W是怎么来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现在铜价这么贵

网友:
为什么火线用黄铜,地线和零线却用红铜?

网友:
独立开关要点赞,做工、用料都还过得去

网友:
总感觉按压式的开关不太耐用。

网友:
还是应该测量一下,否则说粗细没有说服力。

网友:
很便宜啊,不错

网友A:
为什么铜片颜色不一样。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不知道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铜片颜色不一样。

焊开关那个是黄铜(弹性相对差),比麟铜便宜,插孔用麟铜(弹性好,插多不易松),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公牛不香吗修修补补更好用

网友:
用料还不错哦,关注价格

网友:
这种铜条照样有焊点,开关照样会烧坏,所以还是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