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FRPC的几天折腾

楼主(2022-06-25):
原来的FRP 要收费了

于是网上去找了下

百度基本都是广告了,

只有去BING找了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不过不支持三级域名?
于是去找域名

没有找到免费的。

FREENOM都是英文。。。

找到一个arfraid 还提供免费二级域名。

注册了一个,又搞CNAME ,A 指向的。

还是不行。
于是换了一个 FRP 服务器。
可以用了

发现FRP服务器很不稳定

将一些参数试了下,还是不行。。。
升级到最新版的FPRC 也不行

以为是封了80端口,改成了 TCP 端口访问,还是不行。。。

经常被OFFLINE ,

但也发现可以通过 FRP的面板,访问一下别人网站

这个也不是很稳定,但比我的网站访问 稳定多了。

还有些奇怪的网站。

但是始终找不到不稳定的原因在哪里。。。

原来那个FRP 服务器还挺稳定的。。。

搞了几天,每天3个多小时的时间。。。

似乎也是得到些无用的知识。。。

今天又找到一个免费 FRP 服务器,

也许是域名防火墙的问题?
是香港,韩国 服务器的原因?
封80端口的原因?
国外二级域名的原因?
以上都是墙的原因,或者是
FRP服务器本身的原因

试下这个纯IP 端口的地址,国内服务器。。。
看看稳定不。。。

http://106.12.131.171:25375/

网友:
找什么免费域名,我的二级随便用,告诉我绑定到哪就行了

网友:
免费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网友:
zerotier更好用啊还免费,只需要在入口路由器安装或者电脑安装,可以直接访问80端口不需要复杂的端口映射

网友:
有段时间搞过穿透,一顿操作猛如虎,
后来没啥需求,偶尔用用,就向日葵了~

楼主:
这个代理用了2天,还可以比较稳,但只能 IP 端口 访问。
今天小主机竟然 当机了,
发现的时候网口灯不亮外壳发烫
重启了下就好了。

网友:
zerotier更好用 更简单

网友:
同样为了frp折腾了一下午,还是用zerotier,免费,简单,省心,还能访问内网设备,简直神器,frp又域名又端口的搞得心烦,免费的又慢又不稳定

楼主:
看了下zerotier这个,大意好像是得注册到总服务器,然后客户端之间都得装软件。。。不太适合做对外做网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zerotier这个,大意好像是得注册到总服务器,然后客户端之间都得装软件。。。不太适合做对外做网站 ...

别折腾了,买个服务器吧

楼主:
没必要,自己挂家里就可以了,一个小主机

网友:
互联网曾经的良好氛围荡然无存!

网友:
zerotier更好用啊还免费,

网友:
我家是电信的,可以申请外网IP,华硕的路由器再加上华硕的DDNS,贼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