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上有个充电钻电池,不能输出,尤其这个元件不能识别,标识4310 RPB51

楼主(2022-06-25):
手上有个充电钻电池,不能输出,尤其这个元件不能识别,元件上表示的是4310 RPB51,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半导小芯查到BCDSEMI-4310M,都是英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是个MOS管吧?

网友B:
写着Q2,应该是个mos管,另外中间两个焊盘上面的mos管都拆掉了?这样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C:
换通用板吧,老马家多的很还便宜有些

网友:
看焊盘也是典型SOP-8封装的场效应管。

网友D:
8个脚有4个脚短接,另有3个脚短接,余下一个脚控制,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导小芯查到BCDSEMI-4310M,都是英文,不知道对不对

看电路就知道是个功率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小芯查到BCDSEMI-4310M,都是英文,不知道对不对

我最后判断也只能是个mos管,这电路设计的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着Q2,应该是个mos管,另外中间两个焊盘上面的mos管都拆掉了?这样怎么会有输出呢 ...

确实是mos,这个型号和这个封装从来没见过,
另外两个我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个脚有4个脚短接,另有3个脚短接,余下一个脚控制,MOS管。

确实是mos,你判断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通用板吧,老马家多的很还便宜有些

我这个有点老了,8年了吧,现在的电池卡口普遍偏小,买不到合适的,我尝试修复一下

网友E:
AO4310 4310 SOP-8 N沟道 36V 27A MOS场效应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AO4310 4310 SOP-8 N沟道 36V 27A MOS场效应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6071547071&ali_re ...

你太牛了,链接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着Q2,应该是个mos管,另外中间两个焊盘上面的mos管都拆掉了?这样怎么会有输出呢 ...

是呀!应该是维修品,维修一半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个脚有4个脚短接,另有3个脚短接,余下一个脚控制,MOS管。

高手!一看就明白

网友:
我也有个有问题的筋膜枪电池(24V的),
不过故障是:不能充电,可以放电。
我现在都是用可调电源直接夹正负极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后判断也只能是个mos管,这电路设计的奇葩

之前没细看电路,照电路看确实只能是mos管,应该是负责充电的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细看电路,照电路看确实只能是mos管,应该是负责充电的

太对了,专业!